DELL N4110

楼主(2014-10-22):
无CPU电压,测CPU供电芯片其他供电都正常,开启也有了,就是无TON电压,公共点19V过一100K电阻怎么就0。75,,电阻也换了,芯片也换了。也不行,想问一下PU4   TON脚多少V电压呀,就是不出CPU供电,SVID都有1.05V了,不知道正不正常。电流开机0.16左右,CPU也换了。郁闷就是不出电压。急急急呀。

网友:
搞个图纸喵喵咯 你这样说  谁知道  怎么帮你啊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短路拉低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SVID有没有波形 如果没波形先刷BIOS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SVID有没有波形 如果没有就先刷BIOS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你这个电压都不全吧    先修其他供电

网友:
看一下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
截个图啊,大家才好给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