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诊断卡有什么区别啊?090C,091C,092C,093C

楼主(2014-10-22):
怎么感觉编号越小的越贵功能越多呢?!按常理应该093C最贵功能最多才是。。。
没有PCI槽的新主板是不是只能用090C了?

网友:
您好,他们的区别并不是很大的,诊断功能都差不多,目前新主板 是不能使用上面的诊断卡进行诊断的,咋们迅维淘宝店现在有一款新版的诊断卡支持新款具有LPC接口主板的诊断卡,但当没有这种接口时,可以使用飞线进行诊断。详情进入迅维深圳官方淘宝店:http://szfix.taobao.com/index.htm?spm=a1z10.3.w5002-223277502.2.HEtrrL

网友:
官方的宝贝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