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楼主(2014-10-22):
DELL M5110机器,进水,处理后量各大阻值,供电,复位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求大家出谋划策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AMD的桥

网友:
电流跑哪了。上不上内存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LS的意见很好……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电流看看跑到哪里了?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amd的RTC电路会引起各种意料之外的故障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处  有没有断线,看到电容电阻 黑掉的 最好换掉 看看焊点有没有 腐蚀掉

网友:
这个不好说。好慢慢查看

网友:
楼主修出来吗,总线之类查过吗

网友:
电流多少  建议你继续查下进水位置
一句话发帖 没什么意义 关闭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