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显示器?

楼主(2014-10-22):
显示器的框,是从内屏抠,还是从外部边缘缝隙撬? 昨天我费了很大劲才拆开了一个显示屏。怎么这么难拆?

网友:
找个拆机教程看看

网友:
用手机卡的载片,就是SIM卡还未撕掉的那种从屏幕的缝隙里插进去划

网友:
我一般用壁纸刀片,刀刃插到壳子缝里撬,注意不是用刀尖,最好从显示器底部开始。

网友:
我是用刀来拆的,刚开始也觉得很难慢慢拆多就好了,不要太心急

网友:
买个专用工具吧

网友A:
拆多了 就有经验了,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但有个窍门,一般先底座,再取了所有能见的螺丝,然后从前后面用手试探性的扣一扣,看哪里的缝隙最大就从那里开始刷卡

网友:
多拆拆,拆坏了再说

网友:
一眼就看出LZ不是专业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多了 就有经验了,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但有个窍门,一般先底座,再取了所有能见的螺丝,然后从前后面用手 ...

我发现里面有很多扣子。要分开扣子挺费事的。

网友:
别把扣子拆断就好

网友:
拆机钱多多观察是用撬的还是推得

网友:
基本上是暴力拆机

网友:
方法不对肯定难拆

网友:
我用刀片,一个一个卡扣拆

网友:
拆多了就会了,能看到的罗斯全弄来下

网友:
不要怕拆坏,用点力气!不行用工具,平口螺丝刀,菜刀,都可以!

网友:
见缝插针  有螺丝的全部拆掉   拆的多了  就有经验了

网友:
得胆大啊 买个翘片看好卡扣方向就开始翘呗

网友:
那些上面说要用什么卡片的都是扯淡。一般显示器你用大号的一字螺丝刀使出最大力气才能撬开,装斯文,请客吃饭那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拆多了,经验就会有,没固定的方法

网友:
拆多了就会了

网友:
一般用刀片,不是用尖的那样撬,那样容易断,是整个刀片放进去翘。实在不行的,我就用起子暴力的一路翘下去。

网友:
暗扣比较多,部分也有螺丝的,拆比较暴力,工具一字螺丝刀,刷卡的怕不够力度一直没试,下次试试,尽量不要留下刮痕就好,影响美观,客户有意见的

网友:
去掉螺丝  显示器平放,下方边框  均匀用力    试下

网友:
我是从显示器的上端 屏幕前面用手扣出出一个口子 然后用充值卡的卡片顺着缝隙划

网友:
拆机是容易的,就是有时候芯片难弄,只好网淘了

网友:
杂牌的掰.品牌的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