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425的笔记本暗屏没亮度调节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如题,接到一台E425的笔记本,之前拿来是暗屏,开始我以为是那个保修的问题,一测保修居然是好的,后来慢慢测发现是没有L_BKLT_CTRL 这个电压
于是我就直接短接了屏线上的56脚就好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客户又来了,说用一段时间又会暗下去,我试了一段时间果然是,拆机看,发现之前忘了把
以前的亮度调节脚断开了,于是断开了再短接56脚,又好了......又过了十多天,客户又来了,说还是会暗屏,我就有点郁闷了,是不是从其他地方去接一个
3.3V的电压到6脚去会好点?

网友:
lz要彻底解决呀

网友:
56角 接个屏供电

网友:
接 3V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A:
要想切地解决。就是把那个亮度调节 和开启信号断开。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切地解决。就是把那个亮度调节 和开启信号断开。接屏供电

已经断开了哦

网友:
shinu是不是接的屏供电呀。如果是。在黑屏就不应该了

网友B:
6脚最好是通过电阻接3.3伏供电。直接连可能是电流过大有关芯片过热保护了。另5、6间加个标点符号!

网友:
从基本接一个过去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最好是通过电阻接3.3伏供电。直接连可能是电流过大有关芯片过热保护了。另5、6间加个标点符号!

这里可以在5.6脚之间接个电阻飞线相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