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宏基4738 LED液晶屏暗屏维修

楼主(2014-10-22):
    昨天接一同行送机ACER4738用电池开机正常显示,只要接外用适配器就暗屏。让他留机走人。首先排除屏幕本身故障,拆机换屏,立马就好了,可以判定是屏坏了。再换回原来的屏幕故障还是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一接入立马暗屏。不经意间发现屏幕玛片在吱吱叫,随静思,电池开机正常,接适配器暗屏,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主供电不一样,一个11V多,一个19V多,于是怀疑是屏幕高压控制芯片不良导致。哎既然确定屏幕坏了给客户报价换屏就是,这个屏我且修修看。于是从费屏中找到一个同品牌型号的屏幕,找到那个一样的芯片9556B,更换试试看,如果修好这个二手屏幕擦擦干净又可卖上280元!立马开工 一刻钟过去后已经更换OK,再试奇迹出现了 居然OK了。这个机器换个屏幕赚100,再卖个二手屏幕再赚280呵呵

网友:
低调低调,千万别得瑟,楼主的技术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
真是小手一抖,现钞到手,LZ真好…………赚啊

网友: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现在我明白了,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遇贴就灌水,捞经验就闪。

网友:
LZ技术真给力

网友A:
我不懂屏电路,楼主有屏电路的资料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屏电路,楼主有屏电路的资料吗?

不加分哪有资料啊

网友:
这是 奥巴马吗?

网友:
没有修过ED屏

网友:
楼主技术牛啊,学习了

网友C:
教一下怎么吹那个芯片下业,我吹下来都是报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一下怎么吹那个芯片下业,我吹下来都是报废的

工厂操作一般是410度,我风枪也是410,10几秒就吹掉了

网友D:
楼主修的应该就是普通客户的机器吧,怎么老说是接同行的呢,难道同行技术水平很差吗?

网友:
有屏电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应该就是普通客户的机器吧,怎么老说是接同行的呢,难道同行技术水平很差吗?

他们是以销售为主,我这边联系了几个大的专卖店和电脑公司合作的 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分哪有资料啊

加分了,给资料吧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

网友:
动手能力强,挺好。

网友:
真是小手一抖,现钞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