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下AD线如何测,测量点在哪里啊

楼主(2014-10-22):
R.T有块板子,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然后有人说AD线,不知如何查,检测点在那里,万用表如何量啊

网友:
如果是EC到南桥的 LAD 的话, 找到 EC 相应的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台式主板呢?

网友A:
你要测具体哪里的AD线那?一般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你想要测的AD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具体哪里的AD线那?一般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你想要测的AD线

例如CPU到北桥或者I/O到南桥等,如何测,我是说关键点

网友B:
AD线上是方波信号吧万用表量程停在交流电压档红笔触AD线黑笔接地得出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线上是方波信号吧万用表量程停在交流电压档红笔触AD线黑笔接地得出参考电压

交流档?几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