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4738开机无显示电流停在1.6不动了

楼主(2014-10-22):
插上可调电源按开机键电流停在1.6不动了桥也加焊过电压几乎都正常这个本无独立显卡内存已换过故障还是那样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急!急!急!

网友:
没有大电容?

网友:
要用 示波器 确定是 走到哪了  不过你这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电流有几次跳变 是不是所有的电压都 正常 有没有用示波器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