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 jr 定时掉电,

楼主(2014-10-22):
华硕k42 jr 定时掉电,CPU内存显卡bios 都弄过了,每次都是23分钟准时掉电,谁遇到过
华硕
cpu
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 bios 问题吧

网友:
EC坏了。 我遇到一台。

网友:
BIOS 通病 应该风扇转得也不正常吧

网友:
bios问题,遇到过半小时准时掉电的,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是 bios 问题

网友:
每次都23分钟,这么巧。难以想象。

网友:
也等待大神出结果

网友:
这机器现在我还在搞,也是掉电,刷了20几个版本的BIOS 了,头都刷大了,最后刷了个K42JZ的还在测试,两天没掉了。

网友:
楼主换个BIOS芯片刷试试呢。

网友:
楼主试试我上传的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391-1-1.html

网友:
BIOS问题 BIOS爱出问题

网友:
还得排除 BIOS 多刷几个版本 试试

网友:
联想e420 同样故障 主板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再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呀 ,华硕机器 感觉很多跟BIOS有关

网友:
BIOS的问题吧 ,我遇到过一台宏碁半小时准时掉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处理好散热,不行的话你刷BIOS,再不行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