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C-32B78电视机 用会待机

楼主(2014-10-22):
  此电视机  可以正常显示   冷的时候 开机一切正常

当用个半个小时左右  电视机就突然关机   到 待机状态下

到了待机状态下 需要按开机键 可以再次 开机(按键换全新的)
  可是还是只用一会就还是到待机状态下,
       于是乎 本人  想 肯定是电源板后级电容有失容的
              果断 把后级输出电容换完, 开机测试 涛声依旧。
                             用手去摸后级稳压那块的散热片  发现很烫 ,,
                               不是一般的烫   心想 会不会是后级稳压管出问题了
                                          找到 代换的   奶奶的腿  换之

                                                欲哭无泪涛声依旧...
                                                         在此没辙..

然后 又顺手 摸了摸电视板  发现主芯片 也比较烫  不过本人觉得   这个烫应该是正常的

      可是电源板后级很烫 就很不正常了

                            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   希望给小弟指导迷经

                                                 在此谢过  哈哈

网友A:
不定时待机常见于电源板的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待机常见于电源板的芯片损坏。

电源管理 ?   它后级 很烫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这种故障   电源应该是好的    问题出在开机控制线路上的 或  光耦 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   电源应该是好的    问题出在开机控制线路上的 或  光耦 三极管

那我  先换三极管   光耦看看

网友C:
按键漏电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换个光耦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个光耦试试

换了  两个光耦 和一个431   现在测试两个小时  没有关机  还在测试   不过  后级 散热片 还是很烫  手都不敢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漏电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按键  全换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了  两个光耦 和一个431   现在测试两个小时  没有关机  还在测试   不过  后级 散热片 还是很烫  手都 ...

如果太热应该是有大电流输出,你重点测后级电路,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过热,过热后,会导致U过温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太热应该是有大电流输出,你重点测后级电路,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过热,过热后,会导致U过温保护

恩恩额  谢谢  现在是懒得管了     他不待机  我是 不想管它了     整的人 太头大    他的 后级输出电压  都很正常  没有过高     呵呵呵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