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前置开关无效?

楼主(2014-10-22):
     联想台式机,如题前置POWER SW无效,触开机点可以开机。
    想改线,不知道怎么改,请教?
   正面图 右手第一个按钮是开关按钮,即SW

网友:
正面图 右手第一个按钮是开关按钮,即SW

网友:
开关嘛  只要两根线接好就对了啊   看看前置上的开关是不是断线了吗

网友:
开关嘛  只要两根线接好就对了啊

网友:
更换一个开关上策

网友A:
一般直接主板插针的地方交换PWR和RST

网友B:
直接把SW  和 RST 互换就行了

网友C:
换个开关建就可以了,或者把复位键调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把rst改成sw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开关建就可以了,或者把复位键调换过来就可以了

请教怎么调换,是不是要断开复位键后级相连线路才能进行呢?

网友:
就两根线,实在不行就两桥线,开机时打一下火就好了

网友:
这种开关我修的多了,你把开关按键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他可能是两个开机都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么调换,是不是要断开复位键后级相连线路才能进行呢?

建议你拿给维修店的人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主板插针的地方交换PWR和RST

他那种开关我见到,一排线的,除非剪线再接线,不行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那种开关我见到,一排线的,除非剪线再接线,不行换不了

将塑料卡扣撬起导线就能拔出来,品牌电脑换主板时常这么做。

网友:
自找了个开关按钮换上,OK。。。。
没有开关按钮,我是想改线。。。。。。解决。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了  把开关和重启对调一下  或者更换一个开关按钮

网友:
这是赚分的吧。不错的注意啊。
用棉花和酒精,滴在按钮上,按几十下就好了。

网友:
很明显,开关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开关坏了还是线断了啊,线断就接线,开关坏了换开关或把复位的线接到开关上吧。以后按复位键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SW  和 RST 互换就行了

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
把重启当开关吧,联想这个开关就爱坏,不灵敏,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直接换开关啊.没什么好研究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么调换,是不是要断开复位键后级相连线路才能进行呢?

不要断开复位电路,复位针不查就行了,然后把机箱上的复位开关和电源键开关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有开关的话我都是交换开关和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