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t-s2 cpu供电只有0.9v

楼主(2014-10-22):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上什么U

网友:
VID正常吗?

网友:
现在主板是什么问题,没复位还是不跑吗。。

网友:
复位,就是不跑马,用的cpu是x220,供电只有0.95v

网友:
不是拉低了,是没上来,是不是有个1.2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有复位了,就没CPU什么事了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没工作这电压是正常的,跑码之后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