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晒下自己的灯管测试仪和灯管负载

楼主(2014-10-22):
测试神器 有它轻松多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下面的管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下面的管是做什么用的?

测试高压板的啊

网友B:
用笔记本的高压板来改,功率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C:
用双灯高压板更好吧    也可以测试单灯的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跟楼主的差不多  侧灯管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笔记本的高压板来改,功率会不会小了点?

不会呀 用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跟楼主的差不多  侧灯管 很不错

还要买  ? 在15寸显示器里面就有了

网友E:
学习了,以后自己做个玩玩

网友F:
单灯高压条,。。。。

网友G:
灯管可以用好的电源板测,电源板可以用好的灯管测,你这鸟东西真可笑。

网友H:
这个没有内部图,只有外壳没意思

网友I:
我弄的是双灯的,如果测单灯一边就加点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双灯高压板更好吧    也可以测试单灯的

恩也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淘宝买的跟楼主的差不多  侧灯管 很不错

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以后自己做个玩玩

是啊 很简单的  还能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灯高压条,。。。。

双灯应该保护 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可以用好的电源板测,电源板可以用好的灯管测,你这鸟东西真可笑。

方便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有内部图,只有外壳没意思

只是晒下我用的而已 大家应该都会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弄的是双灯的,如果测单灯一边就加点锡上去

点锡感觉麻烦点啊  双管一个一个测就行了

网友G:
ON/OFF电压从哪里来的?

网友J:
直接接供电  接多少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ON/OFF电压从哪里来的?

供电上串两个电阻产生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接供电  接多少V的

可调电源12V

网友K:
这东西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检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检测灯管。

这世上又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呢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了

网友L:
一般笔记本高压板供电应该是19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般笔记本高压板供电应该是19V吧

是的 这高压条是5V-20V的

网友:
带支架灯管用处大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没看明白晒个图纸把

网友:
开启信号怎么改啊

网友:
现在几乎用不上咯哦

网友M:
高压条用透明胶布缠着,怕被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压条用透明胶布缠着,怕被电》

哈哈 绝缘要做好

网友:
这个没做过,原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