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 这个波形过内存了没

楼主(2014-10-22):
大家帮忙看下 这个波形过内存了没  刚入手的示波器

网友:
检测卡已经跑吗了 AF 现在电流0.76a左右 不插内存跑C0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我也不懂。

网友A:
你在哪里测的啊?内存排阻吗
开机内存排阻有持续波形就是在交换数据。过了内存

网友B:
修本七年,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C:
这个波形持续的吗,持续就是过了,如果是瞬间出来,恭喜你那是不过内存,不过内存要么秒杀,要么换板,不好搞

网友C:
楼主这是普源哪个系列的,我也想入手个

网友:
不知道测的哪边的波波

网友:
这是过了波波

网友D:
内存波形跳三下就过内存亮机了

网友:
唉,不会用试波器!不过看有跳变应该是过了

网友:
内存没过  我以前修过不过内存 就是这个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测的啊?内存排阻吗
开机内存排阻有持续波形就是在交换数据。过了内存

内存排阻端测试的 最后没的一个图就是一直持续的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本七年,不会用示波器

也是刚入收不晓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波形持续的吗,持续就是过了,如果是瞬间出来,恭喜你那是不过内存,不过内存要么秒杀,要么换板,不好 ...

最后的图片就是 一直保持这个波形 有跳变 的

网友:
我想买示波器,怎么用,先买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普源哪个系列的,我也想入手个

1102e 刚到手还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本七年,不会用示波器

这经验,示波器都一边去了

网友:
示波器还看不懂 学习中

网友:
这个波波多少钱买的的?好用吗

网友E:
这是什么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波形啊

内存排阻上的波形

网友F:
一起交流吧  我都买了一年了 还不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起交流吧  我都买了一年了 还不会用

是啊 主要设置不怎么会调整

网友H:
用下降沿,250ns去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下降沿,250ns去抓。

请教下 怎么操作 刚入手还不怎么会使用 麻烦啦

网友:
早过了,貌似完全正常的板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内存波形跳三下就过内存亮机了

你这说法是不对的,我也修过SMBus _DATA或CLK不是跳三次的机,多了
,你这种判断不准
有的机器,正常下只跳一次,有的跳二次,,有的三次,有的一直连续,这要看他挂哪种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说法是不对的,我也修过SMBus _DATA或CLK不是跳三次的机,多了
,你这种判断不准
有的机器,正常下 ...

呵呵,你很细心呀,单桥与双桥的架构是有区别的,现在研究PC主板都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 主要设置不怎么会调整

多数用自己动档就可以了,,你只要看波,,并不用多么的深入,,

网友:
如果你测得是内存上的排阻,此波形表示已过内存

网友:
你那是不过内存,不过内存要么秒杀,要么换板,不好搞

网友:
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
你这是几代内存 直接12C总线就行了 或者测排阻有闪动的波形就是过了

网友:
跳3次以上才过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