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的第一脚在那里,如何数,238在那里?

楼主(2014-10-22):
R.T。上个图说明下吧

网友A:
内存插槽上不是标有吗?

网友B:
看插槽,一般都有标示的,如果没标示,倒数第三脚测,要是从主板背后数,第二行第1脚是1,第一行第1脚是2,以此类推,第三行第1脚是122,第四行第1脚是1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插槽上不是标有吗?

嗯,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插槽,一般都有标示的,如果没标示,倒数第三脚测,要是从主板背后数,第二行第1脚是1,第一行第1脚是2, ...

一直没留意,嗯,看到了,谢谢回答

网友:
找到240脚往后数2个脚

网友:
内存 槽子上写的了  好好看看

网友:
内存一般有标注,一排单数,另一排双数

网友:
标的清清楚楚的留意一下就好了,你看见了额。

网友:
内存槽上最尽头有个很小的字,那就是内存脚位标志

网友:
内存槽上有标记你仔细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仔细看,上面不是标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