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自校出错求指导

楼主(2014-10-22):
原固件,获取工厂流程,做的自校,不明白这个自校脚本哪里出问题,自校跑了10个小时左右就停了。附上图与日志,请大家帮忙看看。

2014-10-21 20:27:41 D8 -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1 20:27:41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Start
2014-10-21 22:21:38 D1 - 扫描缺陷(写)并加入LOG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1 22:21:38 DD - 增益校准 - Start
2014-10-21 22:21:52 DD - 增益校准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1 22:21:52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Start
2014-10-22 5:23:56 DB - 扫描缺陷(读)并加入LOG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3:56 D5 - 测试簇 - Start
2014-10-22 5:24:36 D5 - 测试簇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4:36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Start
2014-10-22 5:24:41 D4 - 测试磁道缺陷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4:41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Start
2014-10-22 5:24:44 D3 - 处理扇区数量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4:44 D2 - 加P-LIST - Start
2014-10-22 5:29:52 D2 - 加P-LIST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9:52 BB - SPT全写 - Start
2014-10-22 5:29:52 BB - SPT全写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29:52 B6 - 工厂自测试模块 - Start
2014-10-22 5:30:07 B6 - 工厂自测试模块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30:07 3402 -  - Start
2014-10-22 5:34:06 3402 -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34:06 D7 - PE扫描测试 - Start
2014-10-22 5:39:13 D7 - PE扫描测试 - UNKNOWN ERROR C409
2014-10-22 5:39:13 B9 - 低级格式化 - Start
2014-10-22 7:01:49 B9 - 低级格式化 - 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
2014-10-22 7:01:49 3406 -  - Start

自校脚本如果有问题,应该如何修正。删除哪些步聚呢。

网友A:
自校完成后还是有很多坏道,白点,色块,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我也不懂,反正能看出来DB跑的时间太长了,看看跑的日志,是一个头爆头还是都爆头了,上一张跑的日志的图吧。自校日志。

网友A:
没有爆头,坏道也是在最后一部分出现,我用HDDTURE测试了,05红,我是MHDD清零,后期做了G转P,合并的。但还是05红。扫描的速度前面一部分还可以的,到了后面就不怎么行了。请问现在可以再做46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校完成后还是有很多坏道,白点,色块,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你这个是用软件生成的流程,参数不对,跑出来肯定不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爆头,坏道也是在最后一部分出现,我用HDDTURE测试了,05红,我是MHDD清零,后期做了G转P,合并的。但 ...

建议找个通刷跑跑看

网友:
这个是什么家族的盘?

网友:
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确定原固件是否完好的呢?用通刷那种方面去检查全部这一项去检查行不行呢? 1672 的Jamaica 143GT的版本  WD3200BEVT-24A23T0   有这个通刷的固件么?

这个是用软件生成的流程,参数不对,跑出来肯定不完美。---这句话何解。哪里参数不对啊,请指导。怎么样才完美。

想知道怎么样去确认固件模块是不是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个通刷跑跑看

看过你的资料,这个1672的盘,段位表即0004模块好多,有26M左右,好难备份的,但我还是备份出来了。回写的话也麻烦。

网友B:
我没出过什么资料,你可能把我跟版主搞混了,他图标跟我差不多,但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是认识的,你这个盘是1672板号的,在网上可以找到通刷,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出过什么资料,你可能把我跟版主搞混了,他图标跟我差不多,但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是认识的,你这个盘是 ...

通刷出问题了,搞不好啊,都不认盘的。搞了两个固件都是那样。谁可以远程指导下就真的不错了。

网友C:
hdd维修只有自己去摸索,没办法,没人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d维修只有自己去摸索,没办法,没人帮助。。。。。。。。。。。

大部分是这样,只能靠自已多看别人的经验,还有是几个好人,愿意分享给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