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纠结问题

楼主(2014-10-22):
  今天送修一台HP,540集显的本本! 问题是不触发! 开机电流0.016,发现网卡被焊过就拆掉了网卡,待机0。000!
  待机3/5V正常!PWRBTN正常!  待机供电芯片为51120,EC是KBC1070! 刷BIOS无果! 测RSMSRT#为0V!   待机51120,PGOOD 2为0V!!     PGOOD 2作为RSMRST#信号!
  51120线性3/5V  PWM3/5V 均正常!PG脚对地阻值665不短路! 但不出PG!  换51120故障依旧! 前手那个同行 EZ加焊过! 南桥加焊过!

网友:
RSMRST之前还有那些信号呀!  我记得应该很少了吧!     唉... 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我晕,, 灌水呀! 肯定是缺分了! 哈哈。。。

网友:
好好看看机器,这个不应该是BIOS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EC这边的问题吧 楼主有结果了没有

网友:
3-5V已经正常出了,而且你已经换过51120,你可以试着把51120出来的PG2断开,看看有没

网友:
用示波看一下,有没有出来过。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
对啊!  用示波器看看 是不是出来了 被后级拉低了!  RSMRST就进桥和EC  不行俩都干了!反正都便宜

网友:
断开PG2后极,看待机芯片能发出来不。用示波器测3 5V波形看看。

网友(2014-11-23):
修好了没?  一样的问题   等结果  我也没查出来

网友:
看PG所去的地方,可能是被拉低

网友:
我今天 收到一个估计是雷 击的HP540,小短路上电源,是0.09A,拆掉EC,南桥,网卡,正常!换了后出现了新问题,就是上电源自动上电,用电池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