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笔记本USB网卡改内置,不用保留U口

楼主(2014-10-22):
笔记本USB网卡改内置,不用保留U口  因为客户不要网卡在外面 求大神帮忙  我这样接 怎么不认?

网友:
你这是要闹哪样啊,第一次见这样加的,呵呵,

网友:
USB网卡,论坛里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
四根线 这有没什么,没拆之前可以用吗 ?

网友:
找下这片板图纸   看看有没有多余  USB接口   在飞线就解决了    又可以保留个外面USB接口

网友:
外置不挺好吗 还改 有意思

网友:
不费u口的话,就要参考图纸了,看原来板子无线网卡口的定义了。

网友:
1.确定原来插上是好的
2.线序要对
3.线短点
4.装上后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
木改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难道没有minipic口?
没有.?
minipci呢?也没有?
这不科学啊..

网友A:
我想他的意思是不知道放哪里。。4条USB线肯定他会飞。
自己找个空旷的地方钻洞吧

网友:
就四跟线,改起来还不快,记得固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无线的不就四根线吗
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他的意思是不知道放哪里。。4条USB线肯定他会飞。
自己找个空旷的地方钻洞吧

不是的   不认啊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无线的不就四根线吗
USB的

他不认

网友C:
数据位查下撒,看看对不对地,5V还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位查下撒,看看对不对地,5V还在不

没5V

网友:
那就发现问题了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