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无显

楼主(2014-10-22):
刷了U37 BIOS,有的电流最高上到,1.7A无显,然后电流会掉到,0.9A左右,按一下面板的上一个按钮(好像是什么屏幕开关是吧,屏幕人闪一下,感觉有背光,)电流会升到1.5A,然后再掉回0.9A。看论坛有人说SATA1下面断线了。但是我量了

LFRAME#:630,LAD0-3:都是400多,好像都正常。大家说说是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
小白不懂,等高人来说说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试下吧!其实这样判断问题有点困难

网友A:
一体机不好弄。一体机有些用台式的线路,有些用笔记本的线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网友:
楼主有这台机子的图纸吗,上传一份,这样不好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不好弄。一体机有些用台式的线路,有些用笔记本的线路,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说的是,感觉无厘头,修这种一体机。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很多人都说是 U37 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几个跑的电流都不一样。

网友:
有谁维修过的,说说吧

网友B:
用显波器打LFRAME#,LAD0-3都是只能一次跳变。大家说这是什么回事

网友:
这机子进入维修高峰期了。我这也有一台,电流上到0.5几,各种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示

网友:
完全没有头绪,帮顶

网友:
我的掉到0.7也没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显波器打LFRAME#,LAD0-3都是只能一次跳变。大家说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U37的BIOS资料可以提供一下吗?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故障

LCDVCC EN_BLIGHT都是0V   这个两个电压都受控于U36

而U36需要读取U37的资料

我遇到的这台机器电压都正常 电流0.62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U37的BIOS资料可以提供一下吗?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故障

LCDVCC EN_BLIGHT都是0V   这个两个电压 ...

明天吧,我后面换板了,备份出来了。你看板号是不是一样先。我的是D510-DDR-2,独显,REV 1.1 的。

网友B:
已经下班了。这是好机器上备份的,还指望搞定原来的板,结果刷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班了。这是好机器上备份的,还指望搞定原来的板,结果刷上去还是不行。

呵呵,谢谢你  我的是DDR3的

网友:
不客气!互相帮忙。既然用不上,那就不发了。论坛里已经 有了很多了。

网友:
楼主 你换的板子 换成好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00-DDR2图纸
你下载的是什么东西呀,根本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