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点12的500G坏道

楼主(2014-10-22):
就一个绿块和一个红色的,用MHDD清不掉,清个SMART,清个G表,坏道就没了,庆幸

网友:
你再弄MHDD扫一下看看!

网友A:
运气真好呀,恭喜恭喜

网友B:
谢谢,MHDD扫描一个都没有了,以前用着卡,现在挺好的了,要是坏道多了 就难搞了,我现在还只会零散的坏道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HDD扫描一个都没有了,以前用着卡,现在挺好的了,要是坏道多了 就难搞了,我现在还只会零散的坏道 ...

你用的是MHDD吗,我用着个软件的ERASE命令,都没见有多大作用,绿点还是绿点,都不起作用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整的呀,也给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呀,恭喜恭喜

大师,好多12、11代的硬盘格式化以后重映射又自动爆表,有办法修吗?
再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格式化以后再通电硬盘又自动重映射,一会就满了,这是什么机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好多12、11代的硬盘格式化以后重映射又自动爆表,有办法修吗?
再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格式化以后再 ...

这种情况一般是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固件有问题了

已经升级到CC49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升级到CC49了呀.

这样升级固件是不能修复问题的

网友:
"这样升级固件是不能修复问题的"请问如何才能解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升级固件是不能修复问题的

能否说详细一点,透露少少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说详细一点,透露少少也好,

这得要专业工具

网友:
运气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