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4-10-22):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不断的重启,换过cpu、内存、电源故障依旧,找了个好主板替换,结果好主板了出现同样症状。不安装CPU风扇启动后不停一直转。

回复:又找了了个电源还是不行,要是主板不行,另一块主板怎么回事啊

补充内容 (2014-10-23 11:03):
又找了个同样的板子,这回可以启动,确认CPU,内存没事。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13 09:56):
问题找到了,南桥虚焊了,两个板子呼唤还出问题题是因为两个板子都坏了,这种巧合也碰上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如果不是刷BIOS试试

网友:
好主板也遭殃了,放电吧,刷BIOS不知有效不?但我还是觉得电源最可疑了

网友:
换个新电源  清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南桥挂了把,或者主板BIOS。

网友:
硬盘你没换吧

网友:
只连主板,电源,CPU,内存,显卡试,开关USB干什么的都不要接,最小化测试,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不行啊

网友:
这个情况 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