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bios 好板保存下来的

楼主(2014-10-22):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编程器烧录文件

网友:
看帖不顶,五雷轰顶!

网友A:
只要不是品牌机的,都可以下的到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品牌机的,都可以下的到把。

是可以下到,但是不一定有用啊   我有次刷了5次才好,这上面的,基本一次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品牌机的,都可以下的到把。

的确,很多BIOS都可以下到,但是有些下的不是编程器烧录的文件,是要主板开机后用软件更新的文件,那种很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