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4-10-22):
1.PIN 30 :内存复位1.5V
不装内存时:没有所以内存复位有1.5V,SPD 读取就没有问
题了2 个内存槽的内存复位是相连的
2.PIN 204: 内存参考供电0.75V
3.PIN1: 内存参考
4.PIN 126:内存参考
5.PIN 199: SPD 供电3.3V
6.PIN 75 :内存1.5V 供电如下图奇数边缺口第二脚,从右往左
数.

7.PIN200 PIN202 SPD 总线SPD 的MOS 管一般放在时钟
芯片的旁边或者背面

网友A:
怎么设置示波器抓读取内存的波形?

网友:
也是经验之谈很好

网友(2015-06-09):
是台式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这应该是笔记本的吧

网友(2015-08-04):
这是笔记本 的 有没有台式主板的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抓内存的波形

网友(2016-01-18):
有的板不装内存也会有复位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的三代内存测试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的三代内存测试点吧?

1.5的电压就是三代的。二代的供电是1.8

网友:
很好的分享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收藏了,方便以后查电压,楼主辛苦了!

网友C(2016-03-11):
现在示波器还是很方便能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示波器还是很方便能解决很多疑难杂症

有些疑难杂症用示波器一打就解决了  示波器很强大

网友:
内存怎么测试电压
只知道SPD得电压

网友:
非常好啊,做个图的话,更直观。

网友:
一般都是更换测试内存好坏,这样测量点,不容易啊

网友(2016-04-10):
是笔记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示波器抓读取内存的波形?

把探头放到200或者202脚,按下自动会显示3.3V,关机然后再开就看到跳变了

网友(2016-09-07):
谢谢分享 正好需要 而且楼主还配图 简单明了

网友(2017-01-01):
好,向学习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列!楼主好

网友D(2017-03-02):
这个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バ幸福De右岸
这应该是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内存槽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这应该是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内存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