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不定时断电。。求助

楼主(2014-10-22):
用鲁大师跑分就掉电,有时正常看电影也掉电。一般正常使用的话一天掉电三四次左右。。温度方面已经排除,显卡加焊无果。。。机子是本人花了700块回收的。希望大侠们能给点思路。。谢谢  补充一下  电流跳变幅度很大,,0.几一下就跳到2点几 一下又变回0.几。。总之电流很不正常。

网友:
看描述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A:
我手上有台惠普的 跑鲁大师不掉电 一切正常  看电影也正常  但是  你一边开鲁大师 一边看电影 过1个小时左右系统自动关机  头疼呀

网友B:
有没有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组供电的波形,或者公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台惠普的 跑鲁大师不掉电 一切正常  看电影也正常  但是  你一边开鲁大师 一边看电影 过1个小时左 ...

这种问题的确难以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组供电的波形,或者公共点的

就是没有示波器。。明天我把待机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难

网友:
重点查查cpu供电。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
鲁大师检测不宜时过长,正常检测两分钟就够了

网友C:
电流跳变幅度大,加个CPU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这种掉电的,不提供多点测试数据,真心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跳变幅度大,加个CPU滤波电容试一下

谢谢指点。明天就干

网友:
cpu 旁边的电容

网友:
掉电什么的最恶心了。刷BIOS试下。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收的本,有修过吗。重点查下

网友:
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这一款好像是大电容 的,查一下他吧

网友:
U25拆掉~~~~~~保证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