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R600-FVM/S主板跑9F

楼主(2014-10-22):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拿掉电池1分钟后在装就能显示,但在BIOS改时间就会卡住,只能重启,那位大侠修过这样的板

网友:
刷BIOS查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吧  一般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刷BIOS,然后换晶振,不行换板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换BIOS芯片呢?

网友:
这板的BIOS不好找,型号P5RS600  ,是没有PS/2接口的板,官方都找不到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