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独显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14-10-22):
电流加到047左右 插电按下开关就直接到0。47 无任何跳变  各个电感电压都有 显卡电感电压0,8 左右 不知道 cpu电感电压0,9  其他的 都正常 不知道 这连个电压 正不正常    bios 刷了 N个 刷了就不触发  刷回原来的 就上电 0,47左右    换bios  刷 也一样    供电芯片  基本都查完了     没查出问题 该有的电压也有   帮帮我 吧  真没思路了

网友:
机器来的时候 是 5v短路    换了两个 控制usb 的管子 不短了 插电加电 就这样了  0,47 cpu  内存 都排除网卡是短路了  拔了    不短了  电流 还是上不去     显卡会发烫 有点烫手  没想搞他

网友:
南桥果断换了吧   顺便看下你的usb  外设什么的

网友:
转换电压有看过吗,看时钟,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