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楼主(2014-10-22):
急求那位高人指点联想Z470卡开机画面修不出来啊

网友:
是不是改了乌龟壳。

网友:
档LOGO?换个U先。BIOS刷刷 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
kan k看看U口坏没有 有些机器U口坏了会卡LOGE

网友:
注意那几个铁皮壳的电压正常吗,换U,放电,刷BIOS,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