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芯片下管5V,该怎么办,在线等

楼主(2014-10-22):
内存供电芯片下管一直为5V,该怎么办,上下管已经换了

网友A:
芯片保护了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保护了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查哪个信号

网友:
VCC VDD EN  FB

网友:
都正常啊,还有什么要查的

网友B:
反馈电阻 可能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 可能开路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 可能开路

正常的————………………。

网友C:
13脚示波器测下,输出后级可能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3脚示波器测下,输出后级可能短路。

没示波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示波器啊——————………………

示波器是神器,维修必备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神器,维修必备的啊。

我又不是老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又不是老板,……。

要进步,就舍得花点钱呀。我们都是打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进步,就舍得花点钱呀。我们都是打工的

打工还要自己买工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工还要自己买工具吗

加入和老板沟通都不肯给你买,只好自己买个了,我们这里的老板也是不肯卖,打算自己买个放家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入和老板沟通都不肯给你买,只好自己买个了,我们这里的老板也是不肯卖,打算自己买个放家里用。

能拿板回家吗?

网友E:
芯片保护了,查EN脚电压。

网友F:
直接换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芯片保护了,查EN脚电压。

正常啊,我都修了三块这样的板了,没修好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掉电源管理芯片

换了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啊,我都修了三块这样的板了,没修好一块

输出端有没有短路的。滤波电容等。

网友G:
修好了记得公布结果哟

网友H:
铜牌只能换上下管吗?  这种是芯片保护,原因有很多种: 后级短路, 滤波不良的欠压保护  过压保护,自举电容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牌只能换上下管吗?  这种是芯片保护,原因有很多种: 后级短路, 滤波不良的欠压保护  过压保护,自举电 ...

都换过了,都查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记得公布结果哟

你倒是给点思路啊

网友I:
将内存取下或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将内存取下或重刷BIOS

还有这说法吗——

网友J:
芯片保护了,问一下芯片也换了吗,自举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芯片保护了,问一下芯片也换了吗,自举正常吗

一切都正常,我真的很郁闷啊,修了两三台这样的机,一台都没修好

网友:
查条  件吧

网友:
查了,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K:
老板工具都不给你们配齐说,把板子丢给他,叫他个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板工具都不给你们配齐说,把板子丢给他,叫他个人修!

这个主意真的很不错啊,明天就这么干

网友:
芯片进入保护,输出放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