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P5G41T-MLX REV :1.01G主板交流

楼主(2014-10-22):
我今天碰华硕的P5G41T-MLX REV :1.01G主板。有时亮,大多数是不亮,内存过不去一样,但是内存电压(1.2V没有开机成功时,亮机时候是1.5v)结果去掉822 排阻就好了,拿下来的排阻也是好的。根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144-1-1.html帖维修分享
本人是菜鸟。。
望大师们给个说法。。。第一次发帖说得不是很详细,只是为了交流,大师级们不要喷哦。

网友A:
他是没复位,拆掉复位正常了,还解释的过去

你是内存不过,有点莫名其妙···················

多点几次试试吧,感觉不靠谱啊

网友:
刚好有个G41的板子 一直重启 不过内存 有时能过跑到38又重启了  看了楼主的方法 果然 OK 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没复位,拆掉复位正常了,还解释的过去

谢谢交流。因为不懂才交流。但是拆了,确实是好了,每次触发都成功。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B:
你这框人的把。我看到VRMPWRGD了。一端是3V 。你是要告诉我VRMPWRGD是不要的吗?

网友:
修好的问题还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框人的把。我看到VRMPWRGD了。一端是3V 。你是要告诉我VRMPWRGD是不要的吗?

我没有框人哦。今天确实修好。。。不知道为什么才发帖,只是为了交流。。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上拉有问题,不是内存供电问题,ASUS的G41主板就这样不过内存电压就是1.2V,过内存后自动升为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上拉有问题,不是内存供电问题,ASUS的G41主板就这样不过内存电压就是1.2V,过 ...

这才是营养

网友:
看了图分析了一下,楼主取了的822那个有问题,影响到VRM和ICS的开启信号了,取了以后VRM靠VTT上拉开启,ICS靠S3#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上拉有问题,不是内存供电问题,ASUS的G41主板就这样不过内存电压就是1.2V,过 ...

VRM没有开启,CPU没有供电,CPU肯定就发不出PWRGD。就是不知道故障维修时,不亮的时候量过CPU电压出来没?

网友:
从点位图分析看+3VSB 经排阻的3、4脚与1、2脚的串联,因为是低电平有效,所以拆下排阻后始终为低电平。原机问题可能就出在P-VCORE-PG#上。而7、8脚应是个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作用就是提高驱动能力的,如果芯片驱动力够强,没有上拉也会照样正常工作。5、6脚信号不知,还望明白人说明。,我们可以经过分析画个局部图来确定拆下排阻主板反而正常了的原因!欢迎大家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上拉有问题,不是内存供电问题,ASUS的G41主板就这样不过内存电压就是1.2V,过 ...

为什么呢,班长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看来修华硕还真是只要经验就可以了

网友:
有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