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s550cm超级本进水烧件,请教个ic型号

楼主(2014-10-22):
因为烧穿ic,正好烧掉了型号,图纸和样板都没有,烧毁ic的位置在无线网卡接口旁边,所以请教大家这个ic型号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
这样必需使出必杀技能啊。@@  换板    鼓掌。。。

网友:
淘宝上找个卖家问有那些芯片是QFN焊接 16脚, 8X14的,可能会有结果

网友A:
估计是oz8614,但无图。

网友:
问问淘宝交换板的人,或遇到好心的人会说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oz8614,但无图。

恩,谢谢月饼老师,呵呵。我问下卖芯片的,看有没这个

网友:
找个经常换板的,人家会帮你看下

网友:
我在网上找一个高清图,但还是不太确定型号是不是APW8814,机会很大,只有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