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不开机维修,还有关于铁壳MOS管替换问题

楼主(2014-10-22):
本人第一次修本本!!!到手不开机,待机0.4A。 上管 PU4313发烫,检查PU4313已烧毁, 测量G脚电阻值50欧偏低,拆除pu4311(5911)阻值正常,购买各一个跟换,由于焊接条件有限,只跟换了PU4311(5911),铁壳的PU4313没办法焊接好,手头有RFP40N10和IRFZ44NS 两种MOS管,就飞线接上去试试,通电还是不亮。仔细学习论坛前辈的帖子确定cpu可能也坏了,买了块同型号CPU装好,开机正常。 测量电流待机0.015,亮机后1.4A, 请问这个电流是否正常?  原以为到此修复完毕,可是手被新换的MOS管烫了个泡!!  才发现替换PU4313的mos管温度很高,焊锡丝放上面都能融化的温度! 但是电流还是1.4A, 两种mos管都一样,查参数2个功率都和原PU4313的相当,为何这样? 有没有其他的故障我没有发现?   难道要给MOS管加散热片?!!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
显卡的供电上管我也用MOS管替换了,不过它是误判断拆了没办法还原才换的,和本次故障无关。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就是PU4313这一组mos管提供吗?  会不会还有一组不工作导致所有的电流都从PU4313过导致其过热??  还是说下管PU4312不工作,测量没有明显短路,手边没MOS管暂时没有拆下来,如果拆了又要飞线接MOS管,太麻烦了。

网友:
把这一路的电容换了试下吧,

网友A:
这一种方法上次我也试过,但是贴片mos管很烫,后来我直接把贴片mos管放在旁边固定散热器的铁片上,再盖上一层软泥,让它与c壳接触散热,我当时测试了很长时间,所有的都正常

网友:
你找哪种八脚的CPU供电的管子,然后焊上去 D GS 分别焊在主板上,哪样就不会温度高了

网友B:
供电上管工作环境非常严酷还是应该用原管按原样装上去

网友C:
原管是依靠板子散热的,你必须改善新换管子的散热问题。另外上管击穿过,电源管理IC建议也换了。

网友:
导通量不一样,肯定会引起mos管剧烈工作啊

网友:
这样替换基本都是返修的,只能用铁皮壳代换,或者散热片和风扇给那个MOS管,看会不会好点,到时记得分享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管是依靠板子散热的,你必须改善新换管子的散热问题。另外上管击穿过,电源管理IC建议也换了。

这种应该重点考虑驱动芯片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上管工作环境非常严酷还是应该用原管按原样装上去

可他没工具装,那只能找代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一种方法上次我也试过,但是贴片mos管很烫,后来我直接把贴片mos管放在旁边固定散热器的铁片上,再盖上一 ...

那到现在呢,有返修了吗

网友:
该的有点小牛。上管挂,最好那一路统统换掉,从驱动芯片和上下管。而且原型号代换吧,不然够麻烦的。工具有风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应该重点考虑驱动芯片就好了吧

管子散热也很重要,特别是楼主的接法,管子散热肯定不过关。

网友:
有一些感悟

网友:
待机0.015,亮机后1.4A, 请问这个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完蛋! 上管pu4313我换好了原装的铁壳还是烫的要命!! 下管也要换吗?上管我换的好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到现在呢,有返修了吗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那sb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