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希捷320g的不认盘

楼主(2014-10-22):
原来好好的在盘对盘拷贝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错误,后来重启就不认了 换了很多电脑都一样,磁头和马达都有正常的声音,就是不认 请问是硬盘的主板出了问题么 bios里面也看不到

网友A:
型号是什么?几代的?是固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什么?几代的?是固件吧

型号st3320418as  版号100532367 Rev b  固件是bios么

网友:
如果是固件问题 更新了会把里面数据弄没么 是barracuda 7200.12

网友:
固件不是BIOS,你这是10代的盘吗

网友A:
11代或者12代的是固件坏了 估计一点不懂是修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代或者12代的是固件坏了 估计一点不懂是修不了的

那我买一个主板换上去 然后换bios可行不 我有电子维修的基础 但是硬盘没接触过

网友A:
盘体转就不是电路板坏了 换板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盘体转就不是电路板坏了 换板没用

那固件要怎么整,我看到主板上面有两个8脚位的芯片  难道一个是bios一个是固件

网友:
没人帮我么

网友C:
用com指令线连接硬盘的com接口,下载一个stcomtool程序,格式化一下硬盘。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的。

网友:
如果转一会儿就停止了,那可能磁头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com指令线连接硬盘的com接口,下载一个stcomtool程序,格式化一下硬盘。网上有很多相关资料的。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你说的完全不可实现

网友D:
盘对盘拷贝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是什么错误?突然断电还是其它?

网友:
固件问题哦,刷了固件也差不多了,要早升级就好了,

网友:
自己准备买ca-42线 然后对这个硬盘进行修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你说的完全不可实现

那就是数据恢复了。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数据恢复了。更复杂了。

无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买一个主板换上去 然后换bios可行不 我有电子维修的基础 但是硬盘没接触过

估计是固件坏,而不是电路板,所以,换电路板没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固件要怎么整,我看到主板上面有两个8脚位的芯片  难道一个是bios一个是固件

固件在盘片上,不是电路板上,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

网友E:
首先得要工具,就像你修主板,需要烙铁一样,没有工具无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重要的资料你说的完全不可实现

对于一个新手,又没有专业工具,要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数据很重要的话,最好找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盘对盘拷贝数据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是什么错误?突然断电还是其它?

理论上,做GHOST对拷,是不会损坏硬盘的,但是,楼主却把盘搞坏了,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做GHOST对拷,是不会损坏硬盘的,但是,楼主却把盘搞坏了,确实比较少见。

发现硬盘存在"pending  sectors"(即发现已经坏了但还没有重定向的扇区,读这种扇区会出错,但仍然不会被重定向,只有写这种扇区时才可能会重定向),用ghost进行硬盘克隆会报错从而无法完成。这种情况,linux下面的dd命令则可以成功进行硬盘克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做GHOST对拷,是不会损坏硬盘的,但是,楼主却把盘搞坏了,确实比较少见。

谢谢罗工指点,我已经买了ca-42的线了,我有电子基础,以前是修硬件的,准备按照教程去弄了   本来用研发部的一些工具串口调试正常无法 终端无法ctrl+z无法出现指令 然后现在等新买的那个线 再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首先得要工具,就像你修主板,需要烙铁一样,没有工具无法处理。

电烙铁这些都是小菜啦, 东西都准备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固件在盘片上,不是电路板上,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

罗工帮我看看为什么显示这个代码 ctrl+z进不去拔掉sata电源再插进去显示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这些都是小菜啦, 东西都准备好了

PC3000之类的工具,就是硬盘数据恢复的烙铁,这些都是小菜?看来不是一般的土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3000之类的工具,就是硬盘数据恢复的烙铁,这些都是小菜?看来不是一般的土豪呀。

我是说使用电烙铁 ,其他工具我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帮我看看为什么显示这个代码 ctrl+z进不去拔掉sata电源再插进去显示这个

这个很大可能是磁头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固件在盘片上,不是电路板上,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

ASCII Diag mode

F3 T>/2

F3 2>Z

HighPowerMode
Spin Down Comple翦U
/1

F3 1>N1

代码到这里就卡住了 请问罗工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SCII Diag mode

F3 T>/2

没有报错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报错信息吗?

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哎 郁闷  上次是另外一个硬盘坏了公司花了1300导出数据到这个盘的,我才拷贝数据还没一半就报错了就出现这种问题 硬盘不可能再次恢复数据了 老板也不会同意的,如果花点钱能整好倒没事 不过我叫人事部拿出去看看了 目测希望不大 我自己捣鼓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CII Diag mode

F3 T>/2

二级下Z,完了是加电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下Z,完了是加电U啊

步骤我知道的

网友:
接指令线 用终端先看 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