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问下,总线电压你们是在哪里测量的??  总线是南桥发出来的吗 ?

网友:
在桥与CPU 之间测

网友:
北桥旁边的MOS管

网友:
桥旁边的MOS管

网友A:
总线供电在CPU与桥之间独立MOS管S极测量,总线是连接各个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双向传输的。

网友:
总线供电是在CPU与桥之间的MOS管输出的。

网友:
CPU和北桥之间的MOS管     不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桥旁边的C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在CPU与桥之间独立MOS管S极测量,总线是连接各个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双向传输的。

双向传输这里怎么理解呢?

网友:
有电感测电感,没电感测MOS管的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