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放电、不可以充电、怎么整啊!!!亲们帮我看看

楼主(2014-10-22):
电池可放电、不可以充电、怎么整啊!!!亲们帮我看看

网友:
奉上充放电图纸  麻烦大神帮我看下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  一般都是充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吗?查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注意看一下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吗?查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

上次遇到一个就是充电芯片一个二极管坏了,弄了好久才搞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