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2):
Y450开机0.33掉电测CPU供电无.... 测1.8 1.05 都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    VRON    SYS_SHDN#    HWPG 唯独HWPG无高电平 其他两个都正常   +VGACORE 也没有 +VGACORE应该要CPU正常后才有+VGACORE这个电压 小板更换过了   实在想不到那里问题了 19V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A:
cpu芯片主供电有吗  19v?

网友:
测量CPU供电条件 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芯片主供电有吗  19v?

有的都测试过的

网友:
hwpg要为高才对撒  你可以断开二极管试试

网友:
断开二极管试试??????????????????

网友B:
唯独HWPG无高电平,你怎不查是哪路神仙没睡醒啊?

网友:
Y450,垃圾东西!!!

网友C:
典型的少信号引起的掉电  看哪个PWGOOD没出来或被拉低了 这好修

网友D:
觉得还是先把这个HWPG搞成高电平吧,只有这个为高了才会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少信号引起的掉电  看哪个PWGOOD没出来或被拉低了 这好修

一个一个断开,还有其他方法快速找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独HWPG无高电平,你怎不查是哪路神仙没睡醒啊?

断PU5的第一脚 开机就有0.65的电压跳变 但是 是瞬间的    一样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断开,还有其他方法快速找出吗

断PU5的第一脚 开机就有0.65的电压跳变 但是 是瞬间的    一样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觉得还是先把这个HWPG搞成高电平吧,只有这个为高了才会开启CPU供电的

断PU5的第一脚 开机就有0.65的电压跳变 但是 是瞬间的    一样是掉电

网友E:
南桥坏的多  这破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坏的多  这破机器

没道理是南桥啊......按时序走的花 HWPG这个信号     跟南桥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啊....其他的都正常的啊.就是HWPG没有出来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
这机子好象有个小板

网友:
查了啊  唯独就是HWPG这个型号不产生啊.........该断线的都断线了

网友:
把HWPG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应该哪个信号没出来 导致掉电 ,掉电就是那几块,先看看有没有到CPU这里

网友:
换南桥吧,上次有一个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把小板上面2个330电容换掉

网友:
这个机子掉电,一般为小板,还有就是CPU和显卡电容滤波不良所致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一台机器 ,开机掉电

网友:
显卡小班啊啊 啊亲

网友:
这机子不好修啊。慢慢查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查下3 5V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