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下巧用cmd命令修复系统的妙招

楼主(2014-10-22):
在使用win7系统过程中,难免会因为一些误操作导致系统出现故障,而很多人在系统出现故障的时候选择重装系统或者还原系统进行解决,这样有时候还会遇到还原系统的不稳定,其实并不需要这么麻烦的,我们可以通过cmd命令的方法来快速检查并及时修复系统的,具体要如何操作呢?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下利用cmd命令修复系统分享给大家。
推荐:win7 64位旗舰版下载
一、首先打开开始菜单中的命令提示符窗口,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中,输入“SFC/? ”命令后按回车,这是用来查看到该检查器命令的所有参数;

2、然后按照程序内容中的中英翻译来选择操作,比如想“扫描所有受保护的系统文件的完整性,不自行修复操作,那么就输入sfc verifyonly 命令后按下回车键,之后会开始扫描,需要一点时间;
3、扫描完成之后,系统会显示发现了完整性冲突,然后就会给出了出错报告的路径以及文件名;

4、然后用户就可以通过命令的提示找到相对应的路径;

5、然后双击打开CBS文档,这里会记录很多的问题,这是记录Windows7系统所有的异常报告,找到了问题,就可快速解决问题了。
6、如果出现问题,可回到命令提示符系统,根据之前的中英文翻译,输入“sfc /scannow”,即“扫描所有受保护的系统文件的完整性,并修复出问题的文件”。

7、修复过程并不影响其它软件的使用。保持系统的完整性和流畅性,而且还不用重装系统,。待验证100%已完成后,再重启计算机,修复即可生效;

来源: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810.html

网友:
挺好的,WIN8适用这个吗?小白不懂

网友:
1.各种杀毒软件也有这样的功能吧。
2.如果系统已经不能在桌面正常执行操作,就不行了。

网友:
还是系统还原省心!

网友A:
xp系统有这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系统有这功能吗?

应该也有吧,win7跟xp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这个方法乱大街了,具体的错误信息,可以查看,甚至能修复!微软官方有具体方法!

网友:
32位的应该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