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技嘉B75M-D3V是不是出问题了,开不了机~

楼主(2014-10-22):
求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主板挂了?前几天把机器的电源线拔了后,昨天开机开不出了。显示器一直无信号。于是打开机箱把内存拔插过了也不行。留意到开机没有自检声,各个风扇都在运转,主板厂商画面也都没出现过。直接按电源键能直接关掉。。。于是联想到彻底无法开机之前的半年里,陆续有这么个现象发生。开机按好电源键后电源键灯亮,不到1秒左右突然像断电了机器停止,之后过了1秒左右又自动启动了,然后会进入技嘉给你选择3个模式的界面,1个是LOAD....BOOT,2是LOAD....REBOOT,3是ENTER BIOS。需要选择进BIOS才能进系统。不能选LOAD进,因为我是用的AHCI模式,直接进的话会蓝屏。进BIOS发现已经改回默认的IDE了。。怀疑是不是BIOS丢失信息了。。。这种现象时不时有发生过多次。。这次是直接开了无反映了,即使有突然停又启动这个动作,也还是无任何画面。。。麻烦大神们来看看会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板子坏了,拿去修吧

网友A:
嗯。。看来是哦。谢谢楼上。

网友B:
CMOS电池放放电试。

网友:
应该在保修期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  技嘉的主板  内存不对好像也会这样的

网友:
拿去修吧,绝对是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  技嘉的主板  内存不对好像也会这样的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的话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来是哦。谢谢楼上。

有保就拿去保吧,顺便测一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晚上装上电池又试了。。。结果干脆一点都启不了了,按下电源键后反复的感觉断电了又重起了,如此反复。。。换了个电源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  技嘉的主板  内存不对好像也会这样的

内存拔了都试过了。。今天干脆反复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放放电试。

晚上装上电池。。反复重起。。比昨天更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拔了都试过了。。今天干脆反复重起了。。

你换一个试试啊-- 有一些主板不插内存还断电呢.....

网友:
有保就保吧!!!没保就拿去修吧!!!

网友:
昨天晚上捣鼓好了,清了bios后让主板自己刷了备份的就开出来了。。。

网友D:
去官网下最新的bios要不这毛病还的犯,技嘉售后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官网下最新的bios要不这毛病还的犯,技嘉售后说的

谢谢。昨天刷了F13的BIOS,怎么感觉开机之前黑屏要老半天才出厂商画面。。之前没那么久的啊。。请问是哪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
CMOS 放电!!不行 只有拿去修了!

网友:
BIOS还原,还不行就是坏了

网友:
拿去保吧,省得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昨天刷了F13的BIOS,怎么感觉开机之前黑屏要老半天才出厂商画面。。之前没那么久的啊。。请问是哪 ...

忘告诉你,开机ALT+F10把备份bios也刷了

再给大家同时升级M BIOS B BIOS的批处理,dualefi.exe在附件里,
Efiflash bios.f13 /nr
DualEFI /c 2
Efiflash bios.f13 /nr
DualEFI /c 1

网友:
嗯,这个就是BIOS资料损坏问题,需要重写

网友:
清理一下COMS电池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