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刷机错误代码1怎么回事啊 ?????

楼主(2014-10-22):
4S刷机错误代码1怎么回事啊 ?????

爱思助手刷机提示完成了,就是还是USB模式

网友:
是不是刷不了哟?

网友:
刷到一半就报错了

网友:
我今天用苹果的ITUN刷好了俩台

网友A:
只要不是水果硬件问题,,iTunes绝对搞定一切apple系列产品~~~爱思固然不错,如果没有安装iTunes,,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水果硬件问题,,iTunes绝对搞定一切apple系列产品~~~爱思固然不错,如果没有安装iTunes,,什么都 ...

谢谢,主要是iTUNES报错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主要是iTUNES报错   1

建议楼主换台机器试试,,,当然有MAC或者iMAC那就更好了,,,苹果自家产品应该问题,,,iTunes的windows版本好像升级到最新版12的,,,

网友C:
你这是报未知错误1 是硬件问题。刷不好的。修硬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报未知错误1 是硬件问题。刷不好的。修硬件吧。

恩,主板有些变形了,

网友D:
呵呵,这个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怕死了,~!

比较难搞吧???

网友(2014-11-25):
不是妖机把

网友:
想知道维修的结果

网友E:
怎么样了,楼主说一声

网友F:
虽然知道是硬件问题,但是不知道那块硬件出问题了。能不能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了,楼主说一声

没得搞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知道是硬件问题,但是不知道那块硬件出问题了。能不能说说

没得搞好呢

网友:
基带或者硬盘

网友G:
我来回答吧,基带CPU挂掉了,爱思提示刷机完成,ITUNES刷机报错1     个别机器由于电池对基带供电不稳定导致的,第一排查思路电池,第二考虑加焊基带,风枪240、4级风 30秒,如果不行重做基带CPU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答吧,基带CPU挂掉了,爱思提示刷机完成,ITUNES刷机报错1     个别机器由于电池对基带供电不稳定导 ...

感谢指导,加焊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这个错误1我修好的。就是基带的问题。20 楼的朋友说的不错。

网友:
尝试用iTunes刷机试试,如果还是报错,那么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苹果用官方工具去刷,安全点

网友(2015-01-09):
报错1和2一般多是基带问题..

网友:
爱思固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答吧,基带CPU挂掉了,爱思提示刷机完成,ITUNES刷机报错1     个别机器由于电池对基带供电不稳定导 ...

feng风枪什么型号,

网友(2015-02-14):
换台电脑再刷机试试,上个星期也是这样,换台电脑USB扦台式机背面usb重刷机搞定一部4s二百元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