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L 不触发 怎么弄都不触发 没头绪了。

楼主(2014-10-22):
哎 就是个不触发啊,EC的全部待机有,晶振有,WRST有,BIOS刷过,EC 换过  ACIN有,就是不开启S5,不管是开关后有还是开关前有 都要有才对 可是就是没的啊  哎 应该测的都测了,LID 信号也有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童鞋 给点思路被。。。。

QUANTA DAOLL6MB6E0_20091019B E46L.pdf

网友:
开关有跳变吗

网友:
南桥RST 有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不触发,最后换南桥好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5266-1-1.html

网友:
楼主怎不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呀?RSMRST#EC送给南桥了吗?

网友:
不触发的有几个条件你搞清楚没有啊,你测的信号怎么就这几个嘛

网友:
S5电不就是南桥待机电压吗,如果要按开关才出这个开启信号的话,应该不关南条的事,还是重点在EC吧,条件都正常了,刷BIOS,和换EC

网友:
很多触发都和BIOS有关,刷过没?多刷两个试试。  测测开启脚的阻值 有无拉低

网友:
主要是查南桥的时钟  RTC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