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4B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4-10-22):
三星530U4B 进系统花屏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   经刷BIOS之后     可以显示了 ....但是一进系统就花屏      进PE也会.....但是不进系统的情况下都是正常的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是什么问题  属于超级本

网友A:
内存集成主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集成主板的?

是的
你有没有维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有没有维修到这个机器

没有修过  我用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过  我用的就是

你能不能把你的BIOS用软件备份我 我刷亦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过  我用的就是

直接用万能BIOS备份

网友C:
看一下内存和显卡了,这机器没修过

网友:
BIOS的版本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内存和显卡了,这机器没修过

我知道没有维修过 ..就是让你进系统直接用软件 吧他备份出来  麻烦了       我现在实在是想不到是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