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导致光驱怪问题

楼主(2014-10-22):
串口光驱   放上光盘 都 提示   磁盘未格式化!:Windows不能从此盘读取。此盘可能已损坏,或者使用的格式与 Windows不兼容    用USB 接口的光驱 没问题 只要是用SATA线 接到主板上  读光盘 就出这提示 数据线换过了 光盘 光驱都换好几个了  只要接到USB  接口就行 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来个 大神啊

网友:
来个 有经验的大神 吧  非逼 我换主板吗

网友:
查查主板的SATA接口是否支持光驱的SATA模式,换到低数率的接口上试。

网友A:
换板吧,要是改一下用USB的光驱

网友B:
1、确定光驱在其他主板上工作正常;
2、确定问题主板上的SATA接口是否正常;
3、换一个光驱到问题主板上测试。
你得先找到问题,大家才好出主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确定光驱在其他主板上工作正常;
2、确定问题主板上的SATA接口是否正常;
3、换一个光驱到问题主板上 ...

这3条 都测试了 这主板 换新光驱也一样  SATA 两个 接口  接硬盘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 才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吧,要是改一下用USB的光驱

换USB  光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