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两台比较怪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第一个是 客户自己拆坏的 待机35 LDO 有 其他没有 电流0.0004 BIOS 无读取! ec不工作 直接连接 en s5 enable 可以上电 但是不跑码 最后未解决
另外一台是 外接显示 拆了显卡外接也是显示的 与显卡没有关系,但是什么引起的还没找到,机器还在手里 慢慢研究!
显卡

网友:
第一台应该是CPU 确切的说应该是APU的问题,是内部集成显卡的,所以你取掉显卡还是要显示

网友:
能省就省,不能省的千万别省!多打点字写详细点吧!

网友:
版主也有搞不定的板,写的太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