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沉痛哀悼昂达A770/D3烧掉我4个APU

楼主(2014-10-22):
心情非常不爽,跟死了人似的。
同行送来一个裸板

就是这个昂达770 让我很痛苦,心情很不爽

一开始这个板子也不是我修的,同事修的。说装cpu不触发
,不上cpu就可以触发。不装cpu时cpu供电0.8。cpu供电芯片是rt8855
我跟他说直接换个8855,因为这个芯片很爱坏。、
换完之后问题依旧

这个换完之后的  手机拍的不清楚  大家凑合看, 不过焊工绝对过关

那就换个cpu试试吧  还是一样的

上网上找找找吧  还真找到了说cpu不支持,这板子是am2的 我上个am3的 就亮了一下
看来真是是cpu问题,正好旁边有个am2的机器 在测试,吧cpu拆了装上去,亮一下听见“资”的一下保护了
算了
等我把这个cpu装回去   原来能量的机器上电就掉  完了cpu坏了  上装上之前的cpu看看 也是一样的

玩完了 4个cpu全挂了  这倒霉孩子,这倒霉主板 修个板子30(还没修好)坏了我4个cpu一个100我还陪400呢  再说这cpu100谁卖啊

这4位可怜的cpu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再看这个板 ,我已经没有心情去修了
我觉得1不是cpu供电电路短路2不是cpu供电芯片虚焊

打值474正常,(我一般直接通电从不测短路)
测电压0.56,刚换芯片没装cpu时我也测了 0.86没换芯片是0.8

快下班了 ,我也懒得修这个破板子,心情十分沉痛………………
十分十分 沉痛
(给不给分无所谓,希望看到贴的朋友遇见类似问题,不要像我一样倒霉,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我接着沉痛去了 …………

补充内容 (2014-10-24 06:53):
我接着补充啊 ,我又接着修,上am2的假负载,测得VDDNB为12v,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找VDDNB跟谁连着 发现先他跟下官的d级通着  测cpu的4路供电  不能上图啊

补充内容 (2014-10-24 07:15):
后续的维修记录在50楼

补充内容 (2014-10-30 18:04):
好几天过去了,还没有修好,我也懒得修了,先看看见昂达的板子我不舒服

我为人人。 + 5 LZ 一定要修出来啊 我今天也烧了一个U .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非要把它修好,是不是上管有穿的?上CPU不触发,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吧?

网友B:
看来修台式主板也有很郁闷的时候,维修就是这个样,你不把他弄好,就相当于不赚钱,不赚钱搭着件搭着时间就相当于赔钱

网友C:
我也有一双敏880主板,因风扇插错,烧了个X 250,不敢修了,

网友D:
把上、下MOS管全换了,再把G极到电源IC驱动脚线路仔细查查,不相信修不好。

网友:
这里可以测量下CPU供电管理IC VID识别信号引脚电压变化情况。

网友:
节哀顺变,准备点AM2LJU修板用啊

网友:
坑人的货呵呵

网友:
曾经烧过i3 2120的路过......不过是原包,换新了,
顺便说下,amd220,几十 一颗......成色差的100能买俩,

网友:
一个APU也没有啊,都是AM2的老U,

网友:
是不是8855还是坏的?

网友:
换了芯片,驱动管,上下管,应该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双敏880主板,因风扇插错,烧了个X 250,不敢修了,

那就是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修台式主板也有很郁闷的时候,维修就是这个样,你不把他弄好,就相当于不赚钱,不赚钱搭着件搭着时间就 ...

可修台式机是浪时,赚的要少

网友E:
没有上假负载测试么?

网友F:
这个是三代内存的吧,AM2不支持三代内存的。只能上AM3。
你烧AM2单核的也就几块钱,我平常修AM2的时候,都直接上CPU,烧坏了也不怕。
如果是AM3,我先用坏的AM3CPU点一下,确定无短路再用好的修。
这是一个意外,属于风险。没办法的事。想开点,不要把责任全揽自己身上。

网友G:
别放弃啊,一定修出来才 对的起你那4个CPU啊

网友H:
VID高低组合不对吧,输出电压值高了。

网友:
你主查一下靠近主芯片边上的那个八脚管,和这个管所控的那组上下管,就是爱烧这组上管,其是是这个八脚管引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把上、下MOS管全换了,再把G极到电源IC驱动脚线路仔细查查,不相信修不好。

这么说我的把cpu的pwm供电电路全部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非要把它修好,是不是上管有穿的?上CPU不触发,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吧?

嗯,明天 修,就是不敢上cpu了,烧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修台式主板也有很郁闷的时候,维修就是这个样,你不把他弄好,就相当于不赚钱,不赚钱搭着件搭着时间就 ...

嗯, 这么苦逼,不修还不行,不挣钱也得修啊,要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双敏880主板,因风扇插错,烧了个X 250,不敢修了,

风扇插哪里了?怎么会少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上假负载测试么?

上了 ,你没看见图片上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三代内存的吧,AM2不支持三代内存的。只能上AM3。
你烧AM2单核的也就几块钱,我平常修AM2的时候,都 ...

嗯,我的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放弃啊,一定修出来才 对的起你那4个CPU啊

明天接着修 ,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VID高低组合不对吧,输出电压值高了。

我明天看看有没有断线,短路 ,然后发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我的把cpu的pwm供电电路全部换掉了

我怀疑MOS管有不良的或G极线路异常引起的供电电压过高烧损CPU的。

网友:
吗的,这赔本的问题值得研究下,不是我搞,我看见帖子就冒火了,兄弟争口气,不要灰心,在研究下,建议带假负载搞下,不要硬着脑壳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扇插哪里了?怎么会少cpu呢?

估计是电源线短路了吧,我同事也遇到过。。。

网友:
LZ  一定要修出来啊   我今天也烧了一个U   不过是低端一点的

网友J:
我试过一块主板  CPU 12V供电 .没错..真的是 12V供电..居然CPU没有坏..你留意 2.5V的VDD 还有CPU供电这2个还有复位等..记得不要上内存. 内存D3的要用AM3测试 内存D2的.AM2 AM2+

网友:
我也有遇到 这烧CPU  烧的心拔凉拔凉的    看到那样的 果断换板

网友:
CPU部分最好修了,今天我搞定3块这类板

网友:
维修有时是这样的额,电压已经出来了还是烧CPU的话就麻烦了,毕竟再烧的话就是贴钱进去啊。

网友:
我都是找最便宜的CPU试机与维修,这样坏了不会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试过一块主板  CPU 12V供电 .没错..真的是 12V供电..居然CPU没有坏..你留意 2.5V的VDD 还有CPU供电这2个 ...

你那是上管G极无控制,根本无脉冲,所以干不掉CPU

网友:
楼主很惨啊,要是学徒给老板打工 出这大喽啰,相比老板要气死,自己也要郁闷死

网友:
修板子,不好赚钱呀!!!   碰到倒霉 ,头疼

网友:
我看你搞错了没有,昂达A770/D3是支持DDR3的板子,你用940的CPU,那能会修好,你神仙!

网友:
8855,,不好修!!    8859   更难修

网友:
还是用徦负载保险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2.5V的VDDA电压不正常

网友:
伤心啊,维修的费好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的话我就非要把它修好,是不是上管有穿的?上CPU不触发,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吧?

上新U 测试  坏了直接换 嘿嘿

网友:
VDDA正常2.5

VDDNB为12V,怪不得会烧cpu呢

12v那应该是上管挂了 要不就是下官软击穿

分别测4路供电

第一项下管D级
第二项下管D级
第三项下管D级
第四项下管D级
拆上管,正常了电压0.6
上官全部换掉接着烧第四项的上管,不上第四项的场馆就烧第三项的,,不上第三项的上官就烧第一项的,

郁闷

把第3,4项下管换了,还是烧

看看这个pwm是rt8855+rt9619工作的  8855我换过把9619也换了吧
就这样8855   9619  全部上官  3,4 项下管都换了   还是烧
最后我真苦思冥想的时候

我的小心脏再次受到刺激  第三项的固态太容怀孕了,那场面,第一次见固态电容怀孕,把我吓傻了
就是他,我换了一个同样规格的 ,还是烧电容,就跟火箭要发射的感觉

此板还是没修好,在让我先平静一下………………

网友K:
这到底修好了没有???电容问题 ?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到底修好了没有???电容问题 ?

暂时还没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不是电容的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暂时还没有  不知道怎么修了,不是电容的事。

VDDNB看英文的话应该是北桥供电吧,总感觉你维修走弯路了,CPU有电压的时候有没有测量上下管的脉冲,看看脉冲是否正常

网友L:
别着急慢慢修 !!我遇到的也是昂达AMD的板子    已安装cpu主板就不触发  ,拆下来就出发 !!至今也没秀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VDDNB看英文的话应该是北桥供电吧,总感觉你维修走弯路了,CPU有电压的时候有没有测量上下管的脉冲,看看 ...

跟楼下的一样 ,上cpu就不触发,现在是cpu供电短路,你给我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别着急慢慢修 !!我遇到的也是昂达AMD的板子    已安装cpu主板就不触发  ,拆下来就出发 !!至今也没秀上 ...

我这个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把CPU供电电路全部断开,安装CPU还是不开机  拆掉CPU就开机!!!昂达MCP61/D3这个型号的板子,最后我判定是芯片组内部有问题 !!!感觉没有什么价值修了所以就一直放着呢!!换掉芯片组百分之80好!!!因为其他部位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还有价值去修他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示波器的踪影

网友:
这种要先上假负载 测试了CPU供电的确没问题才考虑上U。现在一块台式机的主板一般我修同行都是40 现在40元钱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是桥出问题的台式机我一般不修了 除非是出的起价格 找个旧桥植株在修

网友:
亏大发了,修好才30

网友:
哀悼你的CPU吧

网友:
修CPU供电 不可大意啊 真烧啊

网友M:
哈哈 我曾经也烧过几个X255,

网友:
精神可嘉啊,这非得修好的决心值得大家学习啊。但是毕竟是做生意,人家出多大的本钱咱卖多大的力,你这好像有点不值啊

网友:
用假负载啊。不能直接测得

网友:
没有apu啊,下次修的时候准备点便宜的单核的就行

网友:
哪有什么APU,大哥,AM2单核的也就几块钱,

AM3还是小心点好,找个能出复位的坏的先上,我已经搞死一个ADX440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N:
我也烧了好几个cpu ,一个i3-530 一个g550.还有若干am3的

网友O:
淡定吧,搞维修的真的没有人没烧过AM3的U的。。。
有次我也是手贱,拿正在测试的客户电脑CPU试机,最后也是和LZ一样杯具...正常的CPU直接点不亮了...
630四核的U啊,亏大发了...
还有250的U啊...
还有....
最后知道,即使要试机,也要用新U,这样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O:
淡定吧,搞维修的真的没有人没烧过AM3的U的。。。
有次我也是手贱,拿正在测试的客户电脑CPU试机,最后也 ...

新u有保,太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烧了好几个cpu ,一个i3-530 一个g550.还有若干am3的

inter的cpu烧的少吧,我还没烧过

网友P:
用新CPU试  烧了 找他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 我曾经也烧过几个X255,

我这是第一次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新CPU试  烧了 找他们换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心cpu啊  只有客户的

网友:
这U没那贵吧  我这边的3600+ 1250的U我都当垃圾扔给收电子垃圾的

网友:
为楼主默哀,像这样都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块板有图纸吗

网友:
不错   讲解的非常详细    楼主思路也很好  不过能把那图纸分享下就好了     加5分给你吧

网友:
第3相下管D极是上管S极来的电压,12V应该是上管击穿或者是上管G极无驱动脉冲造成的,楼主应该这时用波波看看上管的驱动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