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06 V1.0 都是不懂英文惹的祸 顺道上传此板BIOS

楼主(2014-10-22):
板    号:MS-7506   VER1.0
故障现象:进不了系统

先上张主板图片:

主板第一次发贴,没有修到几块,记得修过一块内存供电和加焊过几次桥吧!
从客户手上换下来的一块V星MS-7506 主板,可以进BIOS,进不了系统,重装系统一样还是进不了
首先将跳帽放下电,电池拔下来量了下电压有电,装回去重新开机故障依旧。
拆下主板,测量各个供电是否有不正常的,内存供电1.91V是偏高了呢还是偏高了呢还是正常呢?好吧不管正常不正常先看看,摸了下内存供电芯片发热,加焊加焊,再测内存供电1.79V,难道是真的有问题?再次触发还是不能进系统!
再看看其它供电,CPU供电芯片一通电烫手啊,有短路?但是CPU供电出来了啊1.17V,而且可以进BIOS设置,是有问题了还是没有问题呢?便向我们强工请教了下是否正常?让加电容!好吧先试试再说,加了个16V 1000UF滤波电容和一个自举贴片电容,触发还是发烫;难道芯片有点微短?各个引脚打了下值,没有明显的短路,加焊下,还是老故障。晚上问了下师傅,内存供电1.9V是正常的,有些板会偏高。
第二天,向徐总请教了下什么问题会影响进不了系统,让我检查下外设,触发后串口、网卡、声卡都没有明显发热现象,应该是没有短路的。那就一个个的拆下来试呗!此处省略……,全拆完了,泪流满面啊!故障还是一样啊!!装回去呗,没招了!丢到废板里面去当料板了……
……
某天晚上问起此板修的进展,丢到料板里面了,师傅让查查SATA模块的条件(有图纸),如下图:

    测得三处供电均正常,偏置电阻在桥边上没找着,背面又没有位置好,所以没测;再换掉耦合电容,上电故障无进展。
师傅过来拿起键盘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保存启动进入系统安装界面,瞬间泪流满面啊!!!难道BIOS里面默认的不是从硬盘起动?顺利进系统后关机准备第二天装台机出来。
看不懂英文真可怕啊!读书时英文也不知道是那科老师教的!!这就是没有将毛爷爷的话听进去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第二天,将主板拿出来,先开机试试,苍天啊大地啊,又进不了系统?难道BIOS设置里面又变了?昨天关机前纽扣天池装上了啊,电压也有3V。先设置下BIOS吧,看到英文两眼就发晕啊,经过师傅指点和多次断电试验后,找到了罪魁祸首PCI IDE BusMaster ,此处应开启,如下图:

附上进系统图一张

断电再开机还得再次设置BIOS才能进系统,难道不保存设置?
师傅在边上提醒了测下电池座有没有电,一测果然没有,更换一个电池座上去,有了,进系统也不用每次都要设置BIOS了。换下的电池座如下图:有点氧化了。

总结:主板供电芯片发热,能出供电基本没有问题;BIOS设置很重要!必须要懂得几种不同版本的BIOS设置!

BIOS设置里面还有那些重要设置希望懂的各位师兄、坛友能够跟贴回复下,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由于没有找到此版本的BIOS,顺便上传上来,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人。

MS-7506 VER 1.0~bios.zip

网友A:
英文我都能看懂,但不懂它的真正意义是指什么?什么是PCI BUSMAS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文我都能看懂,但不懂它的真正意义是指什么?什么是PCI BUSMASTER?

不知道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PCI IDE接口

网友C: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D: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不会吧,问也不讲吗

网友:
楼主要是细心才行,竟然连班长都被你拉下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最后竟然是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英文得好好恶补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最后竟然是设置问题

是啊,完全没有想到上面去,而且恢复默认设置居然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F:
BIOS里有部分设置项说实话真不是太关注也不怎么懂其的含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啊,完全没有想到上面去,而且恢复默认设置居然是进不了系统

HP的愿装机也是一样的,如果放电了要设置一下,不然每次开机都会报警的

网友G:
笨~~~~~~基础不稳,看不懂,问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英文我都能看懂,但不懂它的真正意义是指什么?什么是PCI BUSMASTER?

应是PCI总线设为主要的。或者是说PCI总线设为第一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笨~~~~~~基础不稳,看不懂,问百度

度娘不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是PCI总线设为主要的。或者是说PCI总线设为第一选项。

这个是IDE设备的总线,现在不是不用IDE了吗,为什么不能DISABLE?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P的愿装机也是一样的,如果放电了要设置一下,不然每次开机都会报警的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I:
勤动手,乐思考,会进步的。

网友J:
这个表示我看得懂,本人教英语的,大多看得懂。

网友K:
其实我英语也不好,这个问题真的有点超出想象了

网友L:
这个是pci 设备关闭着的 ,造成不进系统直接进的bios,他没有提示吗

网友M:
辛苦的维修啊!!!疑难杂症就要细心。。

网友N:
这个主板很老了吧

网友:
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这句话真的不知道是谁说的真说对了,悲催啊。
PCI的这个选项还真的不知道会引起这个问题,现在也不是很懂这个英文的意思啊。

网友:
哈哈,真好又学到东西了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pci 设备关闭着的 ,造成不进系统直接进的bios,他没有提示吗

没有任何提示,进BIOS要按键,进系统时,屏幕上一个标闪几下没了,屏像黑的一样,有一点光开启着

网友:
学习了,往往就是这些小东西

网友O:
有一部分主板bios设置有点特殊,要记牢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泪流满面啊  这就是没有将毛爷爷的话听进去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后悔了

网友P:
有遇过进系统极慢的是BIOS设置问题。。。你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Q:
就是因为电池座氧化了,不保存BIOS设置,开机引导出错!慢慢的经验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很多

网友R:
这个能进入开机界面了为什么还要去板子上维修呢,应该想到是软故障的吧~~~·

网友:
英文看不懂找谷歌翻译

网友S:
bios确实很重要 一起学习吧

网友:
看完好失望,但是维修也是这么一个个飞机搞着出来的。。。

网友:
像素很好啊,特别是电池座的图片

网友:
你接的是什么硬盘,IDE的吗

网友:
设置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HP机器很奇葩的

网友:
恢复一下默认设置呀

网友:
好多看不懂,只有在网上查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加油啊英文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里有部分设置项说实话真不是太关注也不怎么懂其的含义

BIOS里面英文完全看不懂啊,只能简单设置下U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T:
设置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能分享下有那些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记得很久的时候给朋友装系统,发解压好后,他突然提示不认硬盘,搞了半天,结果是是被关闭了引导设置。我 ...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装完系统会关闭启动项的,可能是封装的系统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分不够多多发贴了

网友:
分享出来大有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V:
BIOS的英文,看多了自然就会了

是的,多看多查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大神阿,有没有BIOS 的中文翻译阿.......

没有啊,度娘有不少翻译成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现在的主板BIOS设置真的搞不懂啊

多查多看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表示我看得懂,本人教英语的,大多看得懂。

膜拜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我英语也不好,这个问题真的有点超出想象了

一般都不会先查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辛苦的维修啊!!!疑难杂症就要细心。。

往往疑难杂症都是忽略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主板很老了吧

单桥的主板 NV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就是因为电池座氧化了,不保存BIOS设置,开机引导出错!慢慢的经验多了就知道了.

是的,经验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这类问题很烦人,楼主蛮有耐心的

网友Y:
对于BIOS我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按说刷了BIOS应该正常工作啊,我遇到过,开机用名户名BIOS上锁了,重新刷也不行,结果放电好了,看来刷BIOS并不能改变主板设置啊,

网友:
这样做会不会不稳

网友Z:
我这里也有一台进系统进Pe蓝屏至今没搞好,半个多月了

网友AA:
嗯,有时看懂一些英文对我们的维修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AB:
师兄写得不错,我正在学主板,学习学习,以后可以少走些弯路。

网友:
英文学好对维修会有很大帮助。

网友:
找本记算机言语,好好看一下,

网友: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
还是师傅厉害啊。。。赞一下楼主的不屈不挠

网友AC:
维修还是要细心,谨慎的啊 ,先软件后硬件,机子能显示,无法引导,软件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AD:
我也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D:
我也不太懂,,,学习了。。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维修还是要细心,谨慎的啊 ,先软件后硬件,机子能显示,无法引导,软件的关系比较大

是啊,软件得靠自己摸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对于BIOS我还是一头雾水。。。

主要是不懂英文,所以都没怎么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这里也有一台进系统进Pe蓝屏至今没搞好,半个多月了

可以查查BIOS设置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嗯,有时看懂一些英文对我们的维修会有很大帮助。

嗯,有很多问题,系统都会提示你,如果看不懂就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师兄写得不错,我正在学主板,学习学习,以后可以少走些弯路。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PCI IDE接口

不知道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PCI IDE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学习了,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勤动手,乐思考,会进步的。

勤动手,乐思考,会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如果PCI IDE BusMaster没有开启,会导致硬盘认不到吗?硬盘认不到和进不了系统是两回事。

如果PCI IDE BusMaster没有开启,会导致硬盘认不到吗?硬盘认不到和进不了系统是两回事。

网友V:
引用 网友V:
BIOS的英文,看多了自然就会了

BIOS的英文,看多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多遇到几次就懂了   或者死机BIOS选项设置

多遇到几次就懂了   或者死机BIOS选项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遇过进系统极慢的是BIOS设置问题。。。你这个还没见过。。。。

有遇过进系统极慢的是BIOS设置问题。。。你这个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不错哟,学习一下

不错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一部分主板bios设置有点特殊,要记牢了,以后少走弯路

有一部分主板bios设置有点特殊,要记牢了,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多查多看多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能进入开机界面了为什么还要去板子上维修呢,应该想到是软故障的吧~~~·

这个能进入开机界面了为什么还要去板子上维修呢,应该想到是软故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表示我看得懂,本人教英语的,大多看得懂。

这个表示我看得懂,本人教英语的,大多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S:
bios确实很重要 一起学习吧

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一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AI:
帮我看看我的这个,是不是也是BIOS设置没有设置好呢,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引导不了,可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帮我看看我的这个,是不是也是BIOS设置没有设置好呢,跟你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引导不了,可以进PE,

你可以在BIOS里面看下,是不是有什么应该开启的关闭了

网友AJ:
谁让没有全中文BIOS来着~中国造的中国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谁让没有全中文BIOS来着~中国造的中国人看不懂~

要是都让人看懂了,厂家的售后得少多少收入了

网友AK:
修电脑,英语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门坎,一点不懂还真的不行,不过也不要懂得太多,不过这个故障也挺有点意思,弄个半天还是那个SMOS座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修电脑,英语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门坎,一点不懂还真的不行,不过也不要懂得太多,不过这个故障也挺有点意思, ...

是啊  测了电池有电,没想到电池座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文得好好恶补下啊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AL:
我觉得你应该提供一个MS-7506   VER1.0进不了系统截图画面比较好。

网友:
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AM:
楼主没把主板拆废掉 就非常不错啦

网友:
有个师傅真好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N:
确实绕了不少弯路!单楼主的技术还是杠杠滴

网友:
维修对于英文定义教一定要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我觉得你应该提供一个MS-7506   VER1.0进不了系统截图画面比较好。

左上角光标闪几下消失后,屏幕显示全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没把主板拆废掉 就非常不错啦

拆的东西也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确实绕了不少弯路!单楼主的技术还是杠杠滴

现在技术一般,判断故障不准确

网友:
需要懂什么英语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PCI IDE

网友AO:
兄弟你上的是IDE硬盘还是SATA硬盘,应该有种硬盘不用改。

网友:
淡定淡定,那也学习了,维修不能乱,慢慢  理清思路

网友:
居然是设置的事 学习到了 MSI好多都是BIOS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兄弟你上的是IDE硬盘还是SATA硬盘,应该有种硬盘不用改。

SATA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兄弟你上的是IDE硬盘还是SATA硬盘,应该有种硬盘不用改。

上的SATA硬盘

网友: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的

网友:
嗯~貌似有一个软件可以帮组查看

网友:
以后我也要多提高英语水平

网友AP:
能开机的板子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能开机的板子一般问题都不大

是的,开机掉电的有点难搞

网友AQ:
bios 不懂英文 我一般都是恢复出厂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bios 不懂英文 我一般都是恢复出厂设置啊

BIOS都没电保存设置,都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AR:
PCI IDE接口设置 当时可以放一下电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PCI IDE接口设置 当时可以放一下电试试有可能就好了

电池座氧化了,本身一直就没有电

网友AS:
完全想不到啊,原又以为是桥的问题呢?  学习了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AT:
我有一个同样的板,想借楼主的贴来解决一下问题:板能用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怎么按都开不了机,就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下还真的不会注意的,PCI BUSMASTER应该是主PCI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完全想不到啊,原又以为是桥的问题呢?  学习了 。楼主好细心啊。。

最开始也以为是桥的问题,加焊两次了都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我有一个同样的板,想借楼主的贴来解决一下问题:板能用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怎么按都开不了机,就不知道 ...

是触发不了吗?

网友:
你很定用的是IDE接口硬盘  BIOSS里设置IDE启动被关闭了 很定起步来

网友:
   首次见这故障

网友:
对啊,用一段时间就会这样,然后隔一段时间又正常了....

网友:
呵呵,得洋文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AU:
最怕修这样的问题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U:
最怕修这样的问题主板

问题主板能修的还是得修的

网友AV:
COMS放电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V:
COMS放电不就好了。

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晕。。。 这样的问题还真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T:
设置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对于 不会英文的我们 更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里有部分设置项说实话真不是太关注也不怎么懂其的含义

  了解下就好了。。哈哈

网友:
设置,没电了又用不了了呀

网友AW:
呵呵~~~别难过~~~做维修的英文好的没几个~~都是看多了精力多了就懂了~~~加油

网友AX:
根本想不到啊  一般看不懂的都不会主动去碰 最常改的就是时间和启动菜单

网友:
可以出去修了有点样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呵呵~~~别难过~~~做维修的英文好的没几个~~都是看多了精力多了就懂了~~~加油

小时候不读书,长大修电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根本想不到啊  一般看不懂的都不会主动去碰 最常改的就是时间和启动菜单

是的,这两项相对来说好辨认

网友AY:
进步了系统提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Y:
进步了系统提示什么啊

无任何提示

网友:
这个BIOS对我有用先下啦

网友:
BIOS里的设置其实还可以的,挺简单的,英文就那么几个啊,应该没有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都是这样 我也是啊 都是泪啊

网友:
有请高手给在下诊断一下dell m5010主板 开不了机7声响

网友:
感谢您提供的经验

网友:
赞一个,很难修的

网友:
看来是时候去补习下音乐了

网友:
可以先百度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师傅有怎么好就好了。我现在只是他赚钱的工具哎只能自己摸索
实习的时候都是这样,实习生,工资又便宜,什么活都的干,每天干的时间还长

网友:
波三折啊 !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没下载分了 呜呜

网友:
刷BIOS就可以搞好的板,差点就报废

网友:
我有一次连刷7个才亮机

网友:
多谢楼主的辛勤贡献,学习了

网友:
设置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问题

网友:
习惯恢复默认设置了。。。

网友:
基本的英文还是懂的,BIOS设置大同小异。。 只是有些多些选项,比如调节风扇转速啊,检测CPU风扇啊。。等等等。

网友AZ:
系统盘是ide不是sata硬盘吧。
理想很丰满
sata 硬盘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Z:
系统盘是ide不是sata硬盘吧。
sata 硬盘哦

网友:
不明白 的地方可以多百度一下,就好了

网友:
嗯,果然是是曲折

网友:
楼主这弯子绕的不小啊- -!

网友:
如果怀疑BIOS有问题 有时候初始化一下事半功倍

网友:
pci ide 总线主控,难道默认不是开(enabled)的吗?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

网友:
楼主高手,能显示也干桥,又学了一招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