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编程器有点儿不怎么会用 求大神指点 小弟跪谢了

楼主(2014-10-22):
TL866CS 这是型号  其他的都好说就是有个自动识别那个 让我很是郁闷 不知道到底该选择那个废话不多说上图
打个比方 我这个BIOS是 WINBOND 25016BVS1G

网友:
那个BIOS 型号是WINBOND 25Q16BVS1G

网友:
后面的是封装类型,感觉选择对刷写没影响

网友:
楼主,你图像很好看

网友:
这个不是有说明书吧,看一下就会了

网友:
这款编程器是最简单的了,就选最接近的就可以了。选错也不影响只要别选错BIOS主型号

网友:
像楼主说的那个BIOS我都是选择第4个

网友:
这个以前用也不错。。现在在用 RT809@@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一般都好用

网友A:
RT809F~~~~~~~~~路过,台式主板+笔记本+显示器+液晶电视----------通杀

网友:
好像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先选一个看能读芯片程序不能,如果能,说明你选对了;如果不能,换其他的试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B:
BIOS是 WINBOND 25Q16BVS1G
而不是BIOS是 WINBOND 25016BVS1G

网友:
选错了它会提示你的,感觉差不多相同就行

网友:
选相近的便是,没有就没必要非要找到绝对相同的

网友:
恩,自用的RF809F可以自动识别芯片很方便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T809F~~~~~~~~~路过,台式主板+笔记本+显示器+液晶电视----------通杀

只支持8脚的芯片吗?

网友:
我选择的第4个WINBOND 25Q16BV

网友:
哈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多试试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支持8脚的芯片吗?

我也用的这个。。支持自动识别芯片,再也不用放大镜看芯片型号了。。。支持8脚16脚。用了一年。没遇到不能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 WINBOND 25Q16BVS1G
而不是BIOS是 WINBOND 25016BVS1G

BIOS是25Q16VBSIG
而不是25Q16VBS1G

网友:
芯片型号搞对 了 ,在编程器上面找对应的就可以了,编程器操作都是死步骤,也没哪摸难吧

网友:
芯片只要夹好了,就选自动识别,一般都能识别,识别不出的话,就是编程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