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CLP-300N 彩色激光打印机红灯不打印

楼主(2014-10-22):
  三星CLP-300N 最近客户送来的,百度了一圈没资料,想问问各位老师有修过吗?  开机自检一段时间后 就绿灯变红灯,不能打印,4个粉盒灯都正常,关键是10次开机9次不行,偶然碰到正常了 打印彩色 黑白都好的, 转印带 鼓总成都清洁过,还是不行。

这机器也怪,没个软件提示的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求老师指教

网友:
是不是记数芯片的事儿呀,先清洁不行再更换。

网友A:
查定影组件吧,那里应该出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定影组件吧,那里应该出问题啦。

如果预热过程亮红灯就是定影组件啦,如果自检的话就看是不是那传感器脏了或出问题了。仔细看最好找出它亮灯的规律来就好修啦。

网友:
装好驱动,会提示故障问题,如果没提示,你发送一个命令就会提示故障了,

网友:
装好驱动,会提示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