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22):
客户拿了一台T410用电源待机电流在0.09安, 按开关开机电流在0.8安左右就掉电了。 拆开机器拿了主板出来没有发现腐蚀进水的迹象,把CPU和内存COMS拿掉了。 自动开机电流在0.15安左右就掉了,CPU电压在0.85V。 大家看到了给点建议
cpu
掉电

网友:
009必须掉啊,北桥或io线路有短哈,,,,

网友:
待机会不会有点偏高了

网友:
掉电 偶尔可以显示 花屏 也会掉电

网友:
集成显卡的机器 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自己动手才知道啥情况.

网友(2016-10-25):
T410修到过不亮机掉电的是换PCH解决的,不过你这个待机高了

网友:
0.09待机偏高了,模模有发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