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的维修,最后被迫放弃

楼主(2014-10-22):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的F5SL电脑,大家都知道此机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不过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得修啊,拿到板时我先测了一下公共点没有短路,再测了一下3.3V和5V的电感,我去,两个电感都短路,烧板呗,这就不用说了,于是先烧5V的电感,结果把待机芯片烧出来了,再测此电感不短路了,再烧3V的电感,结果有两个滤波电容发热,拆下后,再测此电感,还短路继续烧,结果把一个复合MOS管烧出来了,拆下后,再测此电感对地值,怎么还短啊,郁闷啊,怎么这么多事;行,那咱就再烧呗,最后发现SB发热,二话不说上BGA把SB取下,再测此电感对地值,正常,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是由于老板说先把坏的元件装上然后再上电,如果能触发,就再装SB,好吧,说干就干,幸好有料板,一会就换好了,最后测了一下3.3V 和5V电感都没有短路了,再测了一下公共点阻值,也正常,很好,上电,没想到,咔的一声,电流显示5A,我晕,这是怎么回事啊,再测烧公共点,结果把网卡芯片烧出来了,换上后,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这次我是把全板的电感全部测了一遍,发现测短路才敢上电啊,结果又咔的一声,天啊,电流又上到5A,还有短路,烧吧,结果NB发热,NB发热的话可能是给NB供电的上管击穿了,也有可能就是NB本身坏,于是把NB的供电一个个断开,结果断到1.2V时发现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于是把此路供电的上下管换了,再测公共点阻值正常,于是继续上电,结果又让我大吃一惊,又是咔的一声,又是5A,这次我测都没测,直接把1.2V有上管拆了,于是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而此MOS的S极短路,那也就是说是NB短路,修到这,老板说,不用修了,两个桥都要换就不换了,于是此板就此放弃,不甘心啊,我就搞不懂了,为啥一块板会有如此多的地方短路。晕

网友A:
你很喜欢烧鸡打发啊,

网友B:
为么不先断开后级电压就直接搞桥了

网友C:
估计是设配器损坏烧的,电源ic击穿导致老烧上管

网友D:
你的电源只可以限流5A吗?
小电流上电,短路也烧不大
试都不试,上去就5A,那烧起来也大的,可能有连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源只可以限流5A吗?
小电流上电,短路也烧不大
试都不试,上去就5A,那烧起来也大的,可能有连带损 ...

下次注意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设配器损坏烧的,电源ic击穿导致老烧上管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真是吓一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很喜欢烧鸡打发啊,

那要不然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么不先断开后级电压就直接搞桥了

没想那么多啊,下次注意了

网友E:
烧机大法有风险,一不小心故障反而会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大法有风险,一不小心故障反而会扩大。

那要怎样才能把故障降到最低呢

网友:
看完真需要耐心啊,是不是一插电就烧,还是怎么样?

网友:
这种情况 要不硬着头皮修复,啦个客户 要么早早退机

网友:
老板怕你换了两个桥还NO

网友F:
泉泉哥现在厉害了呀,又要换名字了

网友:
南北桥一起短路的情况不常见吧?烧鸡大法的时候电压是缓缓加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泉泉哥现在厉害了呀,又要换名字了

师兄,你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华硕F5SL点位图

F5SL R2.0.rar

网友:
好资料,新手路过学习了,果然是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师兄,你现在怎么样了

一般了,主要是台式机和一体机多,

网友:
X55VD 我也快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了,主要是台式机和一体机多,

那师兄技术又进一步了啊,以后还望多多指教啊

网友:
有可能是烧坏的

网友:
呵呵,这么多坏了正常啊,人家客户拿过来不知道开了几次按了多少次开关了,他又没限流设备烧毁一圈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