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4-10-22):
电源管理芯片正常有多少个引脚?

网友A:
不一定  根据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根据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而定

有没有8个引脚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8个脚的一般是MOS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8个引脚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没有 8个引脚的一般是MOS或者是BIOS
电源管理芯片一般都是30多个引脚或者40多个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