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台如何选购呀

楼主(2014-10-22):
看大伙们有很多都使用BGA焊台,我在淘宝上看了下,价格差别很大,请有丰富焊台使用经验的朋友给点选购意见。焊台的价格差别也真够大的,我不富裕呀,如何选个成功率高性价比高的焊台呀。

网友:
卓毛的不好,迅味的表示没有用过不知道如何,我一直用笑时,笑时380和360,成功率很高,关键还是靠你用习惯了就好

网友:
品牌的都没有问题,不是山塞版的就行。

网友:
2楼说的几种都可以

网友:
迅维的返修台同比市场其他品牌同价位的机器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机器配置方面 我们能保证用料是最好的:  “原装欧姆龙继电器,施耐德空气开关,瑞典进口的蜂窝式18孔发热芯,以及红外激光对位射灯 等等。而关于细节方面众所周知,  一直是迅维最擅长的:特色支架,渐变式风嘴,双LED照明灯 以及上下出风口的三重混风设计······ 机器好不好,配置与细节就能概括说明了,而不是像其他品牌只是浮夸的宣传          具体方面可以加QQ详谈有事您Q我